GL553VD进水冷机可开机维修

楼主(2021-06-30):
送修客户描述症状为插电按开关键指示灯闪一下就灭,偶尔可以开机。上稳压表,稳压表电流轻微波动一下不上电,偶尔可以上电到0.06A。拆机发现有保修贴,客户说换过主板的,但主板又有明显的进水腐蚀和维修痕迹,保修贴为深圳,而他上次维修是在成都,说以刚开始判断是换过主板后又进水,但客户说不记得有过进水。就此让我走上了弯路。显卡供电和南桥下有明显腐蚀,cpu供电下面也有轻微进水腐蚀。清洗后按点位找到了几个无关痛痒的腐蚀断线的位置并用万用表检查了进水位置所有的电阻阻值均正常。通电症状依旧。测得显卡周边电压和cpu周边电压均没有产生,其他供电正常,DELAY_ALL_SYSTEM_PWRGD也正常。由于南桥和显卡供电芯片附近腐蚀明显,于是再次测试了所有电阻和mos管以及相关周边电路。均正常,cpu供电下面也检查了一边,也没找到不良的原件,也没在看见明显断线的地方,于是觉得可能是两年前他拿去换板其实是进水修的主板,没有更换主板,而这次和进水腐蚀没有关系,因为显卡供电开启信号AON_PWR_EN由南桥发出,于是按照经验换了南桥,以前经常遇见南桥导致不定时掉电亮机的,结果换了涛声依旧。暂时把进水的问题放在脑后,由于没有时序,只能按照经验来修,由于现在的笔记本很多显卡供电可以独立运行,没有显卡供电也可以显示,于是上示波器,测得cpu供电+VCORE有瞬间波动,这意味着+VCORE之前的工作已经就绪,而显卡供电应该是+VCORE后才产生,检查+VCORE后级电路,由于阻值均正常,于是判断为断线,最终测得R8083和r80101 r80125均有断线症状。飞了三条线,就此维修结束。收钱。断断续续耗时两三天,弯路走太多了

网友:
这种无图、无点位修复断线的主板很是费心思,楼主真有耐心,技术经验都不缺少呀!

网友:
飞线不易,且非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