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哪里没测到的?

楼主(2021-06-30):
就是不出vcore,看了几个帖子,有说是tonset不正常引起的,但是我这个正常不正常不知道了,他是从芯片直接发出通过电阻下拉

网友A:
我也有几块是有EN,不出VCORE的。。。TONSET是什么来的?

网友B:
正常好像是1点几伏,不正常的一般是9v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好像是1点几伏,不正常的一般是9v以上

查了图纸和点位,外部没有电压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图纸和点位,外部没有电压输入

一般是12v分压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几块是有EN,不出VCORE的。。。TONSET是什么来的?

他们发的都是12v过电阻来的,但是我这个图纸和点位都没有发现任何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发的都是12v过电阻来的,但是我这个图纸和点位都没有发现任何供电

12V过电阻是1.1和3.3的EN吧?还有这个TONSET还真找不到,技嘉的板

网友:
这RSMRST是认真的吗?1.8?正常不是应该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