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显卡维修的一些故障和经验总结(2)==

楼主(2021-06-30):
  没图,手机里的图片乱的很也不好归类找出来了,直接语言描述吧。

  一块影驰GTX970黑将,这卡到手测核心显存供电全无,看MOS管没有烧毁迹象,5V 3.3V有,打显存阻值正常,核心阻值很小,示波器打核心PWM供电上电瞬间有脉冲出来然后消失,说明保护,拆下核心上电所有电压全正常,该卡核心坏,现在买核心不划算,核心植球装回去闲鱼当料板卖了。

一块影驰GTX780名人堂,这卡到手无核心显存供电,查出12V转5V的1117坏,输出电压偏低只有2.9V(该1117坏是通病),更换1117后5V电压正常,核心显存电压都有了正常,但是上电主板不认显卡。
   由于该卡成色较旧,有轻微腐蚀,处理后测PCIE小电容容核和连核心处阻值都正常,所以去查时钟和复位电路,时钟信号正常,PCIE复位脚对地阻值偏低,同时复位电路处有只P沟道MOS管输出电压偏低,原应输出3.3V复位缓冲信号供电,但只输出2.8V左右。该管受PCIE接口A11脚复位高电平控制,A11对地阻值低导致该管不能完全导通。拆除周边相关零件,A11还是对地阻值低,大约只有0.5欧左右,用烧机电源1V 3.3V烧不出结果,电流有800MA左右,核心左下角微热,后用5V直接烧,电流上到1A多后突然归零,再量A11脚对地阻值无穷大,烧是烧开了,但是烧成无穷大了。上电依然不认卡,核心坏,也是扔闲鱼上当料板卖了。

一块索泰的GTX780公版套三风扇皮,拆开检查发现12转5V 7142烧了被拆了,PWM主控小板处有焊接维修过的痕迹,显存有焊接痕迹,1.05V PEX供电处也有焊接痕迹,表量各供电输出端无明显短路,先补上7142修出5V供电,然后发现核心显存PEX电压都有了,但是核心6相供电缺相,只有5相。先不管缺相原因,上电看是否亮机,发现花屏,MATS扫报D1错(核心上面靠左那片),重植显存后故障依旧,仔细观察显存周边发现背面有掉件一只小电阻,推测出是10K的,补上不花屏了。
  接着再修核心供电缺相,经查发现缺相的原因是因为DRMOS AIC780 PWM输入脚对地短路。由于主控NCT4206被上家焊过,于是拆了4206打值还是短。把AIC780也拆了发现PWM脚还是对地短路,这就奇怪了,把整个PWM小板和显卡PCB之间的焊点重新拖焊一遍,问题解决,看来还是上家乱焊焊的有锡丝短路。
  再装回4206和AIC780 MOS芯片后缺的相有正常波形了,上电测试烤机一切正常,该卡修复!真是烦那些乱修一通的,本来就是一个电阻掉件,硬生生被修出一堆故障。

一块索泰的GTX970银河版,这是块奇芭卡,该卡又是N修卡,能上电能亮机不花屏装不上驱动,系统代码43.

         经查,该卡核心供电用的是UP1608PK,这芯片一般是用在主板上的,显卡上用特别是970用不太合适。同样的,显存供电是UP1610,这芯片不带PSI引脚,也不应该用在970这样的显卡上,索泰是用一只MOS管参与FB脚的取样电压调整来实现PSI节能功能,但严格来说这样的设计是不规范的(NV有规范的公版设计)

        核心和显存供电基本正常,只是核心开机1.05V,进系统后升到1.22V,显存供电开机1.6V很快转为1.35V进系统也没有变化,是否正常不确定,因为索泰这供电并非公版设计,不好判断是否正常。已量1608PK的31脚为3.3V,确定其工作在VRM11模式下,核心VID组合是否正常不好测量和判定。

        由于打不上驱动,跑MATS测显存完全正常,仔细观察全卡发现没有明显的掉件和错件,核心和显存都焊过,核心应该重植过,显存有七片显存是H5GC4H24AJR-R0C,只有A0显存是H5GQ4H24AJR-R4C。仔细对比网上的高清图确定这唯一一片Q4H24AJR-R4C才是原卡显存,其它7片是被人换上去的。
       网查C4H24AJR R0C在1.5V下也能跑7Gbps,而且同样是HY的128*32位的4Gb显存,理论上确实可以代换Q4C24AJR,所以怀疑是BIOS问题,刷各种BIOS无果。又怀疑是显存周边电阻变值,仔细检查后无果,最后怀疑显存电压不够,强行短接调整小MOS让显存电压维持在1.6V,故障依旧。并电容大法也用上了,一样无效。

     调整BIOS SI脚对地电阻,原卡值为15K对应HYNIX显存,调整为10K对应尔必达不亮机,调为20K对应三星能亮机,故障依旧,这法子也行不通!

     现在故障原因无非是两个:一,还是因为8片显存中有一片和其它7片型号对不上引发的。 二:核心显存控制器坏。

    已经在淘宝上买了C4H24AJR-R0C,准备把唯一的一片原卡显存给拆下来,为什么不买七片原卡Q4C显存?因为成本不划算,假如是显控器坏了那就不值当了.

    该卡故障很奇芭,有经验的高手们若知道原因还请告之感谢!

    差不多就这些,还有些故障太简单就不写了,有新的维修案例接着再写!

网友:
维修的乐趣

网友:
你的上左右没有高手了,下面的也帮不上忙:daxiao:

网友:
高手,看着文字就能脑补画面

网友(2021-08-18):
我也是,打不上驱动的卡,都不会修了,各种供电正常,MATS测试也正常,就是打不上驱动,很多矿卡BIOS刷来刷去,也不知道有啥好办法

网友(2021-11-26):
来看高手的维修日记,提升修为

网友:
感谢,又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