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装完驱动提示重启后,还是没装上,又让你装

楼主(2021-06-30):
显卡装完驱动提示重启后,还是没装上,又让你装。。反反复复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硬件有问题,或者驱动不匹配

网友:
维修工作室   专用 驱动工具    by 来自广东江门   《驱动总裁》 sysceo

比驱动精灵厉害多了  可玩性。。别的驱动工具装不上的驱动。。可以试一下这个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你这个靠谱,我这显卡真是垃圾堆里捡来的,风扇跟PCB板夹层里面全是泥沙石子。还有划痕,和掉件。。。修复后各个电压除了DDR_V只有0.98V,其他都正常了,能点亮。就是装不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