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好友回复,帮助我第一次维修好了一张主板;感谢论坛。CMOS Battyery Low

楼主(2021-06-30):
主板型号:M4A78LT_M
问题描述:
①CMOS Battyery Low
②CMOS Date/Time Not Set
③Press F1 to Run SETUP
④Press F2 tp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
维修步骤:
根据提示主板电池电量低,测量旧电池2.6V,果断更换了新电池测量3.2V(花了5米感觉贵了)。安装后仍然报错显示,用是能用关键每次需要按F2才能启动;于是我在论坛学习看维修,看点位图。原理:电池-电阻-双闸二极管(好像这么叫)-跳线帽-南桥。用万用表检查了各元件都正常,唯有CMOS跳线帽中间+3V_BAT_SB没有电压(点位图为+3V_BAT_SB)。于是乎,我直接从+3V_BAT跳线到了跳线帽,顺利解决了不在按F2的问题。在此感谢论坛好友: 【龙♀叁♂少】的热情回复。
判断坏的元件:
SR11电阻可能坏了,电阻值0;由于没有适合的元件,只能跳线了。请各位大神批阅这个贴子,欢迎纠正。

网友:
学习了,自修很难

网友A:
电池不是料板一扣就有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是料板一扣就有了吗?

他可能是业余爱好,也许没有料板可用

网友C:
这……也不容易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可能是业余爱好,也许没有料板可用

j 是啊,我没有料板,我是只爱好弄这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也不容易了

好担心冒烟了,还好,还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担心冒烟了,还好,还好

冒烟?会,RTCRST延时电容短了后,双二极管就会冒烟,我试过,不过,电容测量时没对地零,害我装上二极管加电就冒烟了。

网友:
自学不易,迅维好友帮助,难处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冒烟?会,RTCRST延时电容短了后,双二极管就会冒烟,我试过,不过,电容测量时没对地零,害我装上二极管加电就冒烟了。

网友:
跳线帽跳的是清空bios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冒烟?会,RTCRST延时电容短了后,双二极管就会冒烟,我试过,不过,电容测量时没对地零,害我装上二极管 ...

还经过一个20K的电阻电流大点而已,笔记本RTC cpu短倒是见过二极管烧个洞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查一下桥的各个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查一下桥的各个条件

应该不吧桥,跳线冒边上有个电阻,可能那个坏了

网友:
自学不易,难处解决

网友:
修个板也是得胆大心细才行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  这样弄过  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