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U路由器维修

楼主(2021-06-30):
朋友的华硕86U路由器坏了,信号微弱。拆开机器发现一个芯片烧了(MT3574A),维修水平太差了,买了3个芯片换上一个也没解决问题,还冒火星(用的助焊剂导电)。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电路板1针脚点位弄坏了,需要跳线。但不确定是不是接地。
2.还剩2个芯片,其中一个芯片1针脚和3.4是导通的,另外一个是有阻值,所以不知道那个是好芯片。

网友:
冒火星要么两点间电压高,又距离比较近,或者两点间有导电杂质、
还有是电路板如果出现碳化后也会导电

网友:
人人都能给自己看病还要医生干什么呢?找专业的人修吧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 最好什么都别干

网友:
找找芯片有没有数据文件。 看看哪个是好的,  这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