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无法开机按开关电

楼主(2021-06-30):
宏碁E1-471 无法开机 按开关电流跳动异常!修补完之后BIOS和EC也有问题 刷刷即亮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成果

网友A:
感谢分享 这款机器现在修的少

网友B:
呵呵。烧个洞还能用啊。厉害的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烧个洞还能用啊。厉害的咯

修补一下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这款机器现在修的少

确实。老机器了 少见

网友C:
感觉pc194 有可能会是个隐患,表面被碳化的烟熏够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pc194 有可能会是个隐患,表面被碳化的烟熏够呛啊

已经换的了 两个

网友:
luqunfang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样修补不怕板层短路吗?

网友:
都是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