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不要电池不触发显示黄灯,插上电池开机显示电量不足

楼主(2021-07-01):
苹果A1502不要电池不触发显示黄灯,插上电池开机显示电量不足。
有没有大神有办法改他一下,这个不像普通笔记本,改一下ACOK就行了。
我测量ACOK电压3.3V正常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客户的意思是不要电池能开机就行了,他的电池鼓包了,都要拆掉。
插上电源上电,电流0.02不上了,显示黄灯,电池一起插上就可以上电,显示电量不足,电池买了,只要电池有电就能开机。等电池没电又这样了。搞好私发50元
那个苹果大神给点意见,搞他插电池自动上电。我快整不知方向了,修了2天了,就是查不出原因。

网友A:
这款机器不插电池应该能开机的

网友B:
这种情况  换个电源接口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  换个电源接口试试!!

电源接口是正常的,插上亮绿灯,等一下黄灯,感觉是充电,按开机键没反应,也没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不插电池应该能开机的

问题就是在这里,他不自动上电,感觉卡住了一样,跳到0.02不上去,把电池一起插上就能上去,这个问题对修苹果的大神来说,应该很简单的。。不要电池能开机就行,要求不高。。

网友:
换电源接口 前几天修过一台 时好时坏

网友D:
看一下3,.42的那个100跟4.7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3,.42的那个100跟4.7电阻

兄弟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脚,是充电芯片那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脚,是充电芯片那里吗

不要一直考虑电池的问题你接按充电器不开机来修 看一下d7005有没有进来 3.42正常不ec得复位正常不正常 还有充电芯片的1跟2脚上面的电阻看一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一直考虑电池的问题你接按充电器不开机来修 看一下d7005有没有进来 3.42正常不ec得复位正常不正常 还 ...

都正常。不插电池,这个5V没出来,3.3V正常出来,,,应该是浈测不到电池不给上电,现在问题是想,能不能给个假信号EC让他开机,客户不要电池用的了,插电就行。。
充电芯片EC都换过了,真的没办法了。要不然只能换板了,客户明天要交代了,,,谁能搞定,出到80元,搞好私发,加微13549427976 。 搞不好这笔钱就没有了。。

网友:
我有一台加焊待机芯片好了,机器型号是a1466

网友E:
那根主板和电池连接的软排线容易坏,坏了就是这情况,替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根主板和电池连接的软排线容易坏,坏了就是这情况,替换下试试

电池换过了,确定是主板问题,这款机不要电池能自动上电的,现在问题就是不自动上电,用有电的电池能开机,问题是充不了电

网友:
碰到过一台!换了EC好了

网友:
替换下试试

网友F:
直接短接3.3v到batlow信号,强制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短接3.3v到batlow信号,强制拉高

是这个吗
还是这个

只查到这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短接3.3v到batlow信号,强制拉高

按你的方法不装电池是可以开了,可是会显示电量过低图标然后掉电,

网友G:
老机器电池检测还是分立电路改过,但是新机器直接链接芯片,不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机器电池检测还是分立电路改过,但是新机器直接链接芯片,不好改

这钱应该是赚不到了

网友G:
改这里试试,给TBT_BATLOW_L一个高电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这里试试,给TBT_BATLOW_L一个高电平试试

改了,可是还是显示电量过低图标,好无语

网友F:
要用原装充电器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用原装充电器开

一样的,显示一个电池的图标就掉电了。。还有没有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接口是正常的,插上亮绿灯,等一下黄灯,感觉是充电,按开机键没反应,也没充电

有没有换过啊   之前遇到过   插电电源头灯是正常   但是也是显示电池充电 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过啊   之前遇到过   插电电源头灯是正常   但是也是显示电池充电 不开机的

我的插上电池和电源可以开机,显示电量不足一下掉电,我现在带去交换板,不搞了,让他们帮我测一下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EC换过没有

网友:
看着好深奥啊,学习学习

网友H:
一个个牛头不对马嘴的,楼主你只要用原装85W的适配器也就是A1398的适配器就可以不用电池开机了不用动到主板任何地方

网友:
85W电源一上  啥都解决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个个牛头不对马嘴的,楼主你只要用原装85W的适配器也就是A1398的适配器就可以不用电池开机了不用动到主板 ...

谢谢大家了,我拿去交换了一个板了,然后换了电池,一起搞可以了。人家收了430元,换一个二手电池

网友:
BAT_low 留意一下

网友:
不要电池可以自动上电啊  你没找到故障点  按照时序修电源不上电呗

网友:
电池问题吧,不插电池是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