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上机无操作gpuz 核心频率350/1100随机乱跳

楼主(2021-07-01):
显存直接固定1750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谁知道啊,扫显存也没坏。

网友:
看楼下解答。。。我来学习的

网友A:
有没有视频说明一下?从AMD R9开始的显卡本身就会根据负载的压力,动态调整核心频率及显卡频率呀。
一些矿卡的BIOS为了效率高,直接固定频率,楼主先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视频说明一下?从AMD R9开始的显卡本身就会根据负载的压力,动态调整核心频率及显卡频率呀。
一些矿卡的BIOS为了效率高,直接固定频率,楼主先刷一个BIOS试试。

刷的是原版bios 开机gpuz 里面的显存就一直1750固定,gpu频率就我350/1200随机乱跳,第一次见

网友:
去网上VGA BIOS里面下个其他版本来的试试。。。一般矿卡都要刷个BIOS,,多试几个看看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B:
刷的是原版bios 开机gpuz 里面的显存就一直1750固定,gpu频率就我350/1200随机乱跳,第一次见

我有张3070就一直固定在240m怎么压力都不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