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显卡设置频率就死机

楼主(2021-07-01):
这个是撒坏了啊

网友:
这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
默频不是挺好吗?非要设置频率跑多几分做什么呢?

网友A:
这状况没说清嘛,能安装驱动吗?能进桌面吗?能看视频吗?能测试鲁大师3D场景吗?
以上的三个显示方式,用了不同的显卡核心频率,如果都正常跑,那就别手工设置啦。

网友B:
超频?降频?电压多少?啥软件设的?都要说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状况没说清嘛,能安装驱动吗?能进桌面吗?能看视频吗?能测试鲁大师3D场景吗?
以上的三个显示方式,用了不同的显卡核心频率,如果都正常跑,那就别手工设置啦。

能进入桌面但是一跑分就挂了,扫显存也没数字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频?降频?电压多少?啥软件设的?都要说清楚啊

能进入桌面但是一跑分就挂了,扫显存也没数字一头雾水,

网友:
能加载驱动进桌面,核心的问题不多,感觉还是显存的可能性大些,扫显存时带不同的参数试试。

网友:
显存pass的话,可能是受热后某些元件虚焊了。先目测一下板子有无弯曲,弯曲的话很可能是虚焊,按照时序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