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一体机GBDW2 VER.A

楼主(2021-07-01):
主板型号GBDW2 VER.A.淘宝购买。放心下载。

GBDW2 VER A.BIN

网友(点评):
这种建议上传下机器型号等 便于核对

网友(2021-09-29):
我这个是开机老旧电,板号是一样的,下下来试一下,一会上传测试结果

网友(2021-11-28):
正需要  ,我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亲自测试    好用

网友A(2022-04-29):
亲自测试,黑屏主板成功点亮。

网友(2024-05-01):
断电丢了一个网卡和PCIE,刷BIOS能回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自测试,黑屏主板成功点亮。

这板子怎么刷BIOS?

网友(2024-06-21):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怎么刷BIOS?

烧录器加夹子

网友:
我买了这个板子 自带4G内存   第一次开机进pe掉电  几次以后开机风扇转一会儿直接掉电       换成2G内存就一直转CPU发热无显示 长短接开机还能关掉    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刷了楼主的bios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