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8X进水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21-07-01):
荣耀8X进水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荣耀8X

  故障现象:手机显示无服务

  机器检测:

  开机后马上就跳手机显示无服务,时间太快了,感觉根本就没有入网过程。移动电信均无服务,不能拨打112,手动搜网失败/过一会儿提示无法搜索。

维修过程:

  拆机,屏蔽盖很干净进水的。(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也是导致维修耗时很长走弯路的重要原因,后面总结的时候讲。)打开功放屏蔽盖腐蚀,先清洗一下吧,故障依旧。

荣耀8X进水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1

荣耀8X进水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2

荣耀8X进水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3

  按上面的故障分析射频U3301和长条功放U3500可能最大。首先测量了功放部分所有供电正常,时钟信号电压0.87v,接着依次重植射频,更换射频,重植长条功放,更换功放无效。

  现在开始怀疑时钟信号RF0_CLK_38M4有问题了,这个时钟信号是38.4M主时钟信号经过电源给到射频U3301,那就打开电源屏蔽盖看看,结果腐蚀挺严重的。如下图:

荣耀8X进水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4

荣耀8X进水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5

  小电源给到CPU的VDD_CPU_B、VDD_GPU、VDD_CPU_L这3路肯定正常,否则不会开机。VOUT2_1V8给到大电源、射频、分集接收放大、主集接收放大。这个刚刚测试过了也是正常的,所以清洗一下看看,清洗后装机,信号出来了,到此,荣耀8X进水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修复。

荣耀8X进水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6

荣耀8X进水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7

维修总结:

  1、华为进水的屏蔽盖外面看着很干净,实际里面已经腐蚀,维修时应该仔细分析或者观察里面是否有腐蚀,看不到或者不能确定的最好打开看看。

  2、此机应该是电源部分腐蚀后对时钟信号形成干扰,导致电源给射频的时钟频率异常引起没信号。

  3、如果早点打开所有屏蔽盖,那么清洗一下就应该可以了,也不至于浪费3小时走这么多弯路了。

  4、开机马上就跳无服务,没有入网过程,这说明射频部分根本就没工作或者说是一开机CPU就收到了射频不工作/无服务的数据,那么这个很可能是判断时钟信号不正常的重要现象。

华为荣耀8X手机专题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574-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最重要第4点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谢谢迅维老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老师。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