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book1 不认底座

楼主(2021-07-01):
surfacebook1  不认底座  需要查那些信号   那位大佬  指导一下  可以付费

网友A:
直接换那芯片就行了,一般都是芯片坏

网友:
加vx 15217743282   给你提供思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进过液体,没有搞定,退了

网友(2021-09-08):
加WX jingyicomputer,指导你搞定

网友:
我没有修到过

网友(2021-11-09):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那芯片就行了,一般都是芯片坏

那个芯片啊

网友(2021-12-30):
楼主的好了没,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