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半吊子一个,今天修一个华硕的

楼主(2021-07-01):
本人半吊子一个,
今天修一个华硕的笔记本,按开机键没反应,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到CPU旁边的3个电感的对地二极管值全部为0.000,拆掉CPU就恢复到400左右了,
是不是CPU挂了呢?
测了cpu的上下管都没有短路现象
装个cpu上去会不会继续烧cpu呢
听说高端u的阻值非常低,这个应该不是高端u吧,
我现在连公共点都找不到
插上充电器测主板这些电感都没有19v
应该是保护隔离了
平时经常看维修斯的视频,檫腚,楷机,轻松秒杀
觉得挺简单,没想到这么难搞

网友A:
发给维修斯,200大洋轻松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维修斯,200大洋轻松秒杀

200一个cpu还差不多

网友:
按开机按键没反应  你去考虑CPU     你连半吊子都算不上  半吊子还懂一点   你这啥也不懂啊

网友:
公共点都找不到,确实有点难度了,自学的话,还是先初学看图纸,不懂图上的电子电路,再查资料、问路。基础都不过关,怎么秒杀呢?

网友:
维修,不是三言两语都能够讲清楚和吸收的

网友:
算什么       还看视屏学  人家修不好的不会放        就是简单问题  也不可能简单搞定  就是bios问题    刷了也不会好     不然怎么收钱     还有电脑  手机已经很成熟了           电子行业还有很多可以做

网友:
发给我100块搞定

网友:
现在连公共点都找不到  也敢拆CPU   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