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750显卡有掉件,麻烦哪位帮忙看看是什么?

楼主(2021-07-01):
丝印是TP。。。参考旁边的像是个电容。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是是多大的?

网友:
贴片电容,如果一边是接地,其实都不用补上去

网友:
很明显的陶瓷电容,主板上拆一个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省略不要

网友:
找个差不多大的焊上去咯

网友A:
10uf_C0805
这个电容相当于gtx750ti msi的。

网友:
看不看都是电容  上面写着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电容,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掉的是C587   TP是测试点

网友:
滤波电容,有兴趣可以装,没兴趣可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uf_C0805
这个电容相当于gtx750ti msi的。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两个电容建议忽略,看个子就不是偶合电容

网友:
本来就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