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触发不开机,按一键恢复可以开机开关已换

楼主(2021-07-01):
G470按电源键不开机(指示灯亮,风扇转),按一键恢复偶尔可以开机,开关小板已换。bios已更新。什么原因?求维修思路。
图片

网友A:
裸板不接开机板短接

网友B:
仁宝板子上不是有那种短接开机的吗   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过一台。按一键还原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就是不充电电池用完。按开机键,通电不开机。修了几天。搞不了

网友C:
裸板测试短接 看下什么情况 遇到过几台都是小板问题

网友:
直接找到IE的触发脚短接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D:
先万能表针划开机接口。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和IO有关系,仔细测量

网友:
换个开机小板就可以了

网友:
查开机电路啊,这不是送钱机吗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简单。

网友E:
拆了休眠的那个三极管试试看

网友:
都是小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板测试短接 看下什么情况 遇到过几台都是小板问题

裸板短接开机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不接开机板短接

裸板短接开机不能开机,刚才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万能表针划开机接口。看能不能开机

试过了不行。还有其它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休眠的那个三极管试试看

请问休眠那个三级管在哪里?业余维修爱好者,请指教谢谢。

网友:
我换了小板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板子上不是有那种短接开机的吗   试试看

短接开机接口不能开机,短接novo偶尔可以开机,风扇不停的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