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克2008手柄坏了

楼主(2021-07-01):
想换个风扇,结果不小心把这个弄断了,这玩意儿就是装在手柄壳子内测,用白胶封着。  现在放在支架上不降温。这个东西叫什么,能买到并更换么

网友:
干簧管,受磁变化,相当于开关

网友A:
干簧管没坏就调整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没坏就调整位置

感谢,昨天已经查到这东西叫干簧管了,不知道这个是常开还是常闭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昨天已经查到这东西叫干簧管了,不知道这个是常开还是常闭呢?

常开,靠近磁铁就闭合,跟开关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开,靠近磁铁就闭合,跟开关一样

好的 谢谢啦

网友:
笔记本主板上有

网友:
这还有不认识的啊?《电子线路》应该买一本看看!

网友:
去淘宝买回来换上就OK

网友:
一般不会坏,安装时调整一下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管子很娇气,玻璃管脚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很娇气,玻璃管脚容易坏。

是的,没怎么用力就碎了

网友D:
这个干黄管是接哪里?我想知道它一般接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干黄管是接哪里?我想知道它一般接哪里?

装在风枪的手柄里面,用704胶和热缩管保护,别的地方我也没见过

网友:
防止更换损坏,建议多买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在风枪的手柄里面,用704胶和热缩管保护,别的地方我也没见过

我是问连哪一条线

网友:
应该是休眠开关出问题了。就像笔记本屏合起来就休眠一样的。那个磁铁试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水银开关。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