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球粘在一起了

楼主(2021-07-01):
有人知道这是啥原因吗?

网友A:
第一:底部要刷油(薄薄的一层就行),然后再上钢网,倒锡珠

第二:新手尽量带网吹

第三:我感觉你的锡球大小是不是没有匹配,这个应该用大一点的珠

第四:温度高,风速低

植株是门手艺活,刚入门,多少会遇到各种问题,尽量找方法优化改善,慢慢就好了。没有天生就完美的

FYY

网友:
没抹焊膏  吹的时候肯定要乱跑 而且你这锡珠 有点小了

网友:
直接刮锡桨比较容易,

网友:
都还没吹熔呢,,,

网友:
钢网好,不可能这样啊

网友:
拿锡纸四个边全部粘死。拿风枪吹的时候吹哪里镊子就压着哪里

网友:
钢网不平吧????????

网友:
加热变这样的?

网友B:
换个人试试!

网友:
焊油太多,钢网不好,风速太大,都有可能

网友:
手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底部要刷油(薄薄的一层就行),然后再上钢网,倒锡珠

第二:新手尽量带网吹

第三:我感觉你的锡球大小是不是没有匹配,这个应该用大一点的珠

第四:温度高,风速低

植株是门手艺活,刚入门,多少会遇到各种问题,尽量找方法优化改善,慢慢就好了。没有天生就完美的

说的极是。我刚买了钢网的时候,第一片植的是最成功的一次,但后来直到现在就再也没有成功过一次!我买过很多钢网,万能钢网27片的,刮锡膏的那种137片的。有一个问题我买的27的那种钢网竟然没有一个我能用的上的,难道是不一样的都需要定做吗?定做是65一张,我这里有10几个芯片是对不上号的,老师傅您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麻烦分享我们这些初学者一些经验,谢谢了。

网友:
焊膏放太多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锡珠我都放弃了!刮锡膏吧

网友:
用锡浆,钢网按住了,风枪不能一直吹,用点吹

网友:
钢网没对准或吹的风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底部要刷油(薄薄的一层就行),然后再上钢网,倒锡珠

第二:新手尽量带网吹

第三:我感觉你的锡球大小是不是没有匹配,这个应该用大一点的珠

第四:温度高,风速低

植株是门手艺活,刚入门,多少会遇到各种问题,尽量找方法优化改善,慢慢就好了。没有天生就完美的

老司机啊!

网友:
这种u拿直接加热钢网做就行了,别拿90x90的,旋风320最低风速,妥妥上

网友:
烙铁拖平别用吸锡带,拖太干净反而不好上球

网友:
买迅维的钢网把,刮锡浆好用的很

网友:
火后要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人试试!
这个是重点啊!

网友:
现在细球要越小了,难度都大了,温度控制不好芯片都鼓包

网友:
一个助焊膏 一个风速和温度

网友:
多练 这玩意熟能生巧 你这明显位置没对好

网友:
别用这个植株台,垃圾的很 虚位大 不好用。 要么买那种定制的 孔位标准。要么用那种芯片大小的钢网。直接带网吹。

网友:
焊膏太多了,一点点就够了

网友:
这就比较尴尬了,楼主

网友:
多练习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