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通病系列

楼主(2021-07-01):
  好久没修过台式机板子  进论坛搜一下可有通病  省的自己走弯路

   看了好久帖子   大神们统一说 me供电  1.05v 供电   是通病……
  我测量了半天  我的主板1.05V供电有1.03V  没敢动手飞线……(有一丢丢误差我个人觉得正常

)    研究了很久  cpu不发热  南桥不发热  没有头绪

   还是飞了一根线……
捡钱了

 会员0元2022-10-7 01:18

网友:
飞完线  记得放个电

  感谢论坛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

网友:
那有那么复杂,就是加一个电阻和移一个电阻的事

网友:
最好结合电路图,指出从哪里飞到哪里?不然我等小白看不明白

网友A(2021-08-18):
最好是这样飞,这样大家都能看明白从哪里飞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这样飞,这样大家都能看明白从哪里飞到哪里。

有该电路教程移动电感旁边两个0欧电阻,还有晶振附近的一个电阻,就可以了最近刚修了一块。

网友B:
ME供电电感旁边两个零欧电阻,移到旁边两个空置的焊盘上连接PCH_1.05V,APWROK的零欧电阻移到O_PWROK的空置焊盘上,完美改线路。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B:
ME供电电感旁边两个零欧电阻,移到旁边两个空置的焊盘上连接PCH_1.05V,APWROK的零欧电阻移到O_PWROK的空置 ...

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啊。我是小白。
ME电压只有 0.3V

网友:
学习了,话说华硕板子通病有点多

网友(2021-12-09):
我也知道这样子飞,可是这样子板子我卖不出去了

网友:
想帮你画出来的,但是你拍得不清楚,有个小电阻刚好在反光的地方,没有办法了

网友:
只能画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这样飞,这样大家都能看明白从哪里飞到哪里。

还好你这个PG还是正常的,要是这个PG没起来。你这改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害,80系列都这通病不止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