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CPU坏了造成短路

楼主(2021-07-02):
HP DA0R63MB6F1,机器开始问题公共点大短,经对地打值测量及烧机后,发现PQ37和PC211击穿,更换配件后,对地值170,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有跳变,随即安装CPU内存,开机指示灯亮后灭灯断电,测量后PQ37击穿,在次更换后测量对地值170,安装CPU内存后,测量PQ37前级对地值435后级短路,去掉CPU后不短路对地值170,手上没有四代CPU试,安装CPU短路不敢烧机怕烧坏,大神指点下,是CPU坏了还是安装CPU后有导通到哪个芯片吗?

网友:
直接换u        ...

网友:
你光换MOS,那你装U也继续烧,控制芯片上下管一起换掉

网友:
现在CPU坏的不少,,,,,,,,,,,,,,,

网友:
看G级对地如何

网友:
肯定是和CPU及相关电路有关

网友:
全部换好了,别这么高了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估计Cpu 内存控制器挂了

网友:
11代U对地阻值只有8左右。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是不是真的短路了,cpu本身阻值很低,对比一下别的相似电路的阻值看一下,

网友:
现在新款CPU打值都是很小

网友:
         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坐等美好结局

网友:
上下管全换,不行CUP供电也换

网友:
估计原来cpu供电上管不良现在可能cpu也烧了

网友(2025-04-04):
CPU 多半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