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r 屏幕灰色

楼主(2021-07-02):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屏幕换两个新的也是一样,新屏幕在其他机器没问题的,把底层重刷了也一样

网友:
大概是背光驱动问题吧

网友:
显示ic 秒杀的

网友A:
已解决,干硬盘前打显示座子阻值全部正常,干完硬盘后测5.7v短路了,硬盘隔壁有一个5.7v电容拆了搞定

网友:
显示电路  也是一个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干硬盘前打显示座子阻值全部正常,干完硬盘后测5.7v短路了,硬盘隔壁有一个5.7v电容拆了搞定

老哥 这个ic有通用的吗。今天也碰到一台,刚好没xr拆件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这个ic有通用的吗。今天也碰到一台,刚好没xr拆件板了

什么ic? 如果没一样的板就看脚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这个ic有通用的吗。今天也碰到一台,刚好没xr拆件板了

显示ic和6s到11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