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DS3V反复还原BIOS

楼主(2021-07-02):
B75-DS3V反复还原BIOS ,刷过BIOS换过BIOS还是一样,好几片都是这样问题

网友:
这提示是主板ME程序,不是BIOS的。

网友:
前来学习,增长知识

网友:
主副bios都刷纯净me bios试试

网友:
ME BIOS是华硕的特产吧?这应该是技嘉的,是不是BIOS供电有问题?

网友:
拆掉一个BIOS应该就不会了,哈哈

网友:
会不会是一个BIOS不一样另一个就备份,拆掉一个BiOS再把另一个刷好装上试试。

网友:
GA的不跑码或要刷bios板子,我一般就只装一个。不会上两个。

网友:
把标号 b bios那个拆了 扔垃圾桶 就好了

网友:
拆掉一个试下呢

网友(2021-11-19):
解决了没,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拆掉一个没用,刷了也没用,交换也没用,就差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