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跑测试卡死的讯景rx470d

楼主(2021-07-02):
就是下图所示!

网友:
已拆了a通道两颗上机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无脑把核心干了一炮也没好

网友:
来问问大佬们怎么解决,或者说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ps:这种跑那个显存测试直接卡死

网友:
记得AMD在屏幕上的竖条对应通道顺序是B A C D,看样子不单是A通道哈。再加上第二图的横条纹,恐怕核心先重植了,加焊估计没多少作用

网友A:
卡死核心坏的可能性大,加焊不行就重置重置不行只能换核心了。问问客户怎么成这样的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死核心坏的可能性大,加焊不行就重置重置不行只能换核心了。问问客户怎么成这样的会有惊喜

我自己的卡

网友B:
三条杠再加上讯景这个牌子,核心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条杠再加上讯景这个牌子,核心妥妥的

我觉得也是但是我还是想抢救下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a4y1e72c
您可以参考是否 A 通道 vram 错误并且在您执行 A 通道 vram 时错误仍然存在,您可以执行 gpu
我是外国人所以我可以写你的语言不标准

网友:
我这快脑白金460也是卡测试,不论跑哪一种都是跑一半卡住。

网友:
高频电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存可能坏了

网友:
A的拆下,和D对调

网友:
花屏位置变了,说明原来的A坏了,还是该位置就是得打值,测显存基准电压、复位、等等各种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a4y1e72c
您可以参考是否 A 通道 vram 错误并且在您执行 A 通道 vram 时错误仍然存在,您可以执行 gpu
我是外国人所以我可以写你的语言不标准

多谢友人的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