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L2710发烫坏了,用另外一个图上的L2810替换可以吗?都是电感吧,数据和型号?

楼主(2021-07-02):
window

网友:
请各位帮助

网友:
电感发烫???? L2710和2810可以对换 一样的 但是你这个确定是电感问题?

网友:
可以换,发烫找找电感后面的问题吧。

网友:
电杆发烫是负载短路或漏电造成的

网友:
电感是通用的 但是电感烫应该是后级电路

网友:
电感除了开路,还没有短路的吧

网友:
不一定是电感的问题哦

网友:
一般很少电感问题 大小标值差不多 电流又比原来的大 直接换

网友:
电感很少坏吧,发烫估计是后级短路,查查先

网友:
可以的,装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