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帖-液晶显示器出现异常能否更换

楼主(2021-07-02):
目前就是液晶屏更换逻辑板跟信号板都不能正常,排线也更换了。

旁边逻辑板拉出的软排线到液晶板可以更换吗?

网友A:
这种情况 要换屏吧

网友B:
用放大镜看看接在屏上的软排线有没有黑点,有黑点的就是烧黑的,试试一下自己能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要换屏吧

就是软排线拉过来的那个小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放大镜看看接在屏上的软排线有没有黑点,有黑点的就是烧黑的,试试一下自己能换不

对,这个是机器压制还是手工就可以的?

网友D:
这样的情况还有什么维修价值  显示屏这样我们早放弃了

网友E:
这确定是屏幕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确定是屏幕的问题吗?

肯定是屏幕的问题,主机信号线 信号板 逻辑板 全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情况还有什么维修价值  显示屏这样我们早放弃了

这个修好红包很定少不了,单独买一块需要四千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是机器压制还是手工就可以的?

中间这两个COF发烫我拆下来了,用T字头拆下的,反过正面,我用智能盒子做信号源点亮看见COF晶体发亮,不信你反过来看看。我的没有原装的COF只能买拆机的来换。正在试修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这两个COF发烫我拆下来了,用T字头拆下的,反过正面,我用智能盒子做信号源点亮看见COF晶体发亮,不 ...

等你好消息,我这个先需要搁置一下了

网友:
液晶损坏,更换

网友F:
液晶屏坏了呀  更好液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液晶屏坏了呀  更好液晶就行

是的,液晶损坏导致屏幕出现的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成功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