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SP插上充电器不显示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1-07-02):
OPPO R9SP插上充电器不显示充电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OPPO R9SP

  【故障现象】:

  顾客描述手机被36v充电器烧了,然后就不充电了,现在手机插上充电器不显示充电

OPPO R9SP插上充电器不显示充电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通常这种情况都是5V通路的二极管击穿或者USB控制芯片损坏导致,充电的VBUS_SENSE电压检测通路也会导致。

  【维修过程】:

  把USB开关和USB控制管,以及大小电源都换了故障依旧。

OPPO R9SP插上充电器不显示充电故障维修 图2

  再来看5V电压通路上的保护管已经被上家短接,故障依旧。

OPPO R9SP插上充电器不显示充电故障维修 图3

  现在需要的就是冷静,自动充电的根本原因就是5V充电电路某个组件损坏导致的,现在两个USB芯片和充电IC、一个充电MOS管和一个转接管都已经排除了,就剩下OP快充的两个MOS管了。

OPPO R9SP插上充电器不显示充电故障维修 图4

  两个MOS管将5V充电电压直接回流到电池正极,中间再经过一个MOS保护管,中间的管子将电池的VBAT0供电转化为VBAT_RST再送到充电IC再转化为第二端供电,如果他损坏就不会开机了。

OPPO R9SP插上充电器不显示充电故障维修 图5

  最后对这俩快充MOS管下手,当拆掉右边MOS管的时候,自动充电现象消失。

OPPO R9SP插上充电器不显示充电故障维修 图6

  此MOS管不装也能开机,如果想要快充功能,则必须短接这个MOS管的输入输出。

OPPO R9SP插上充电器不显示充电故障维修 图7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到此,OPPO R9SP插上充电器不显示充电故障修复。

OPPO R9 SP手机专题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669-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2867126052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整的有点迷糊了

网友:
是这个管子 自身损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