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昭阳 E47A 不触发

楼主(2021-07-02):
一台 联想昭阳E47A笔记本电脑,不触发不通电,,待机电流20V 0.014.。拆机测试开关正常,待机电压3.3  5 均正常。取下cmos电池放电,重新加电测试开机显示了 ,难道这么简单 ?  主板重新装好加电又不能触发,,取下cmos电池重新放电也不能触发。这款机是不是通病呢?查询论坛通病无果,看到有一个帖子故障现象跟我的一摸一样现象,,但是没解决。。继续查看到一个帖子R560电压不对换此电容OK。我揭开胶纸看到R560  R561两个电容比较脏,,就用洗板水刷干净,,重新加电居然跑码正常了 接好屏幕显示OK。为了保险反复测试都OK。过一段时间测试依然ok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好难得哦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也许真的是个通病,我以前也遇到过,和三星那个通病很像

网友:
以前好像遇到过  太久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款机器型号

网友:
看着好深奥啊,学习学习

网友:
和三星R系列机器情况是很像,都是绝缘皮时间长腐蚀元件影响散热导致损坏的

网友:
没事多看帖的好处啊  不然自己修难搞哦

网友:
电容漏电  ??

网友:
文中多次提到R标识的电容?表示不理解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电容应该是C

网友:
          这个机子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A:
继续查看到一个帖子R560电压不对换此电容OK。我揭开胶纸看到R560  R561两个电容比较脏,,就用洗板水刷干净,,重新加电居然跑码正常了 接好屏幕显示OK。为了保险反复测试都OK。过一段时间测试依然ok 。到此维修结束。R是电容,那C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查看到一个帖子R560电压不对换此电容OK。我揭开胶纸看到R560  R561两个电容比较脏,,就用洗板水刷干净,,重新加电居然跑码正常了 接好屏幕显示OK。为了保险反复测试都OK。过一段时间测试依然ok 。到此维修结束。R是电容,那C是什么?

c是电阻

网友:
c560 c561是RTC电路中的rtc-rst#,就是复位异常

网友:
大家好  发帖不严谨 正确是C560 C561  特此改正  请原谅!谢谢大家包涵!

网友:
修到过一台屏保开关坏了引起的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