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z投影维修

楼主(2021-07-02):
求助vez t9投影不开机主板上的两个芯片烧了,分辨不清楚是什么芯片。麻烦大师们帮忙辨别一下

网友:
麻烦大师们指导谢谢了

网友:
淘宝有没有卖这种主板的,论坛里基本都是修笔记本的,估计很难

网友:
红圈的是不是电源的芯片

网友:
3v 5v供电的,这应该是输入电压过高损坏的。

网友:
现在现象是可以充电不开机

网友:
哪位大佬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感觉就是个六脚管啊

网友:
这投影好像是480p的低端货,修好也不值钱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的

网友:
这两根线是你接的烧机线?

网友:
笔记本中多数是2N7002。投影没有修过。

网友:
有电感在旁边,应该是供电芯片,跑跑外围电路,画个图,再对比下一下,估计可以找到芯片。

网友:
这个电路板还没动过。那几根线都是原厂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