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76 不触发

楼主(2021-07-02):
拿到机器开始测试,单电池或单外接电源或一起 都不触发。拆机,coms放电 ,外接直流电源,自动上电开机正常进系统,一切功能正常,关机后又不触发。拆除外设裸板测试一样效果。拆除开关板 直接短接主板上的开关信号,能开机能关机。换开关板OK。但我不是换开关板的。测量排线都是通的,按键开关也是好的。开关板上有一个三脚小管子,直接拆除不装。OK!! 简单维修,经验分享!请勿吐槽!

网友:
休眠开关  霍尔原件

网友:
那个三脚的小管子就是 霍尔元件,好坏

网友:
休眠信号问题

网友:
霍尔原件

网友:
休眠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