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U核心上的电容要多高温度才能吹下来?

楼主(2021-07-02):
风枪开到410长时间都吹不动

网友A:
那玩意吹下来干嘛?有没有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吹下来干嘛?有没有都一样

连锡了要重焊

网友:
拿镊子扣掉不就好了

网友:
小白专门在没用的事情上浪费力气

网友:
烙铁下  电容不会坏  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B:
拿风枪吹核心芯片坏啦,拿可调烙铁加有铅锡把电容涂满就下来了37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风枪吹核心芯片坏啦,拿可调烙铁加有铅锡把电容涂满就下来了370度。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
烙铁加锡都能干的事何必在风枪上纠结呢

网友:
我来试着回答楼主的问题,这问题经常看见新人提问,也有些代表性。

某电容,或某元件,要用多少度能吹下来??

无铅锡的溶点是217度,有铅是183度,氧化了后会稍高上个10度左右。但基本230度锡都该溶的。

之所以不溶,是因为你吹或焊上的热量,被传递走了。比如风枪吹贴片MOS管,MOS下面就是PCB铜皮,散热性能很好,你350度400度的热风吹到MOS管上,也就MOS管表面塑封的温度可能和风枪的热风温度一致,再向深处,到MOS管铜板和PCB间的焊锡处可能温度只有100多度。

所以并不是“多少度能把某元件吹下来”,而是热量传递过去的够不够?对风枪来说就是风量,对烙铁来说就是热容量和回温能力。

90W+的烙铁和大气泵风枪,可以350~400度很轻松的拆焊常见的元件,就算遇到比较难拆的450度大风量也二三十秒就应该下来的。
所以对于风量不够或功率不够的风枪和烙铁,去拆一些大体积或散热能力好的元件确实比较困难。

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么换大风量大功率的风枪或大功率的烙铁,要么就上神器“预热台”

希望该回复能解答很多新手朋友的疑惑

网友:
一般风扇的风枪我都调到最高温度、十几秒就下来了

网友:
吹显卡芯片上的电容????这是有多无聊

网友(2021-11-07):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吹下来干嘛?有没有都一样

还是不一样的,掉一两个可能没事,掉多了直接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