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M S1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21-07-02):
GA H61M S1 不过内存,上测试卡,报内存错误。测VDD1.5V VTT0.75 时钟正常,系统总线3.3V.只有VDDSPD OV ,查的是R5012不良,不好补件。直接飞线VCC3,开一路跑码显机!分享图纸和BLOS!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飞线捡钱技术吧?

网友:
不太好看,但是解决了问题,还是顶一个

网友:
用户能接受吗?

网友:
UT61换壳了?比以前的好看了点

网友:
没有灵魂的飞线

网友:
这个飞仙不好看,台长了!!

网友:
这个是测试线!

网友:
好不好看不知道,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2021-08-20):
ut61e+测电阻速度快吗,自动挡测个几k的阻值需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