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77主板VIDALERT#低电压

楼主(2021-07-02):
Z77 M5E主板
故障现象:     开始没有1.8V PLL供电 修出正常电压后安装CPU开机跑码00 复位时钟已出
                     各项供电电压均正常产生
                     CPUPWRGD信号1.05V DRAMPWRGD信号1.5V CPURST 1.05V
                     测得SVID信号电压不正常 VIDALERT#为0.16V VIDDATA为0.86V  VIDCLK为0.95V 不放CPU也是这个电压  而且VIDDATA和          VIDCLK没跑码情况下就有持续波形。刷了BIOS,更换了2个CPU供电芯片【确定是好使的】故障依旧

                      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或者知道查哪里怎么解决的 谢谢

(5)点位 ASUS MAXIMUS V EXTREME 1.01A.fz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io芯片的问题,有的主板vid信号会经过io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io芯片的问题,有的主板vid信号会经过io芯片。

我看点位图上vid就连接了cpu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工具都好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点位图上vid就连接了cpu和电源管理芯片

坐等楼主维修后续啊

网友(2021-10-20):
楼主人呢,修好了吗

网友(2021-11-24):
此电阻2脚VCCIO_G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打阻值电阻靠CPU这端,是不是阻值小,,,不过应该很难修了,看到兄弟的示波器和我的一样的,

网友:
一直没修好 扔在一边了 今天拿出来继续研究研究

网友C(2023-02-08):
同样的问题,其它两个电压是正常的,唯独这个电压低,感觉像漏电了一样

网友C(2023-04-14):
问题是b365的主板,这个电压测得就是低电平0.07v,但是主板是正常的,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