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502换键盘

楼主(2021-07-02):
       A1502键盘全部不能用,拆机拿出主板,而且还要取下电池。拆电池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太猛。最好拿个银行卡之类的卡片插进去,插不动的时候在卡片上滴点酒精,6块电池是连在一起的,千万不能扯断了。
      拿掉主板和电池后再小心撕掉键盘背光灯,在键盘背面,黑色的。
      再接下来的就是难点了,全键盘都是铆钉结构,而且是铝合金的。
对,没看错,我是用电钻钻的。上最小号麻花钻头。在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不能钻得太深了,只把外面一圈钻掉就行,留点尾巴,方便下面清理。我开始就是装逼,追求完美,结果拿掉键盘后发现小孔里面的残留拔不出了。
这是拿下的键盘,还算完整。
  接下来就是清理铆钉孔,拿个斜口钳把残留的铆钉柱拔掉,这样做是方便后面上螺丝。
买键盘一般卖家都会送螺丝,我这送得有点少,才20颗,不过也够了。到这里换键盘就算完成了。
装机的时候,散热器上的这个胶条怎么都装不上。反正也不大影响机器,就放弃了。

网友A:
直接扯下来了,哪有这么麻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扯下来了,哪有这么麻烦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力出奇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力出奇迹?

都是扯下来,开始的时候还撬一下,后来发现撤的更干净利落,效果也好,就是旧键盘会完全报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扯下来,开始的时候还撬一下,后来发现撤的更干净利落,效果也好,就是旧键盘会完全报废掉

受教了~~~!

网友:
苹果越来越垄断了,不断增加维修的难度!

网友:
太费劲,我们直接换c壳总成。

网友D:
边上先撬开一角,垫上杂志放在地上脚踩两边,然后用钳子夹住死力一拉,一阵仙女散花干净利落。最好当着顾客的面干,一个字“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边上先撬开一角,垫上杂志放在地上脚踩两边,然后用钳子夹住死力一拉,一阵仙女散花干净利落。最好当着顾客 ...

下次试试,就怕顾客看得心慌。

网友:
路过学习了,都是积累的经验

网友:
一个简单活搞这么复杂,直接扯下来有分钟的事,而且使用钉子都能下来

网友:
你很仔细  这样才不能出错去

网友:
全部不能用就怕你换完键盘还是用不了你就头疼了,还好你这个就是·键盘问题

网友:
你换个键盘真费劲,我要是按照你这个换法,什么不用干了。。。

网友:
这个电池胶是真难扣

网友:
单键盘装回去 如果不能锁螺丝。手感不行。

网友:
有经验的直接扯就下来了,你这电钻都用上了!

网友E:
为了换键盘买了斜口钳,慢慢拔铆钉。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边上先撬开一角,垫上杂志放在地上脚踩两边,然后用钳子夹住死力一拉,一阵仙女散花干净利落。最好当着顾客 ...

牛皮  我敬你是条汉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了换键盘买了斜口钳,慢慢拔铆钉。哎。

不好拔,稍微用力就夹断了。

网友:
搞这么复杂,直接撬个角,老虎钳直接一拉,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