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这是块什么八脚芯片(貌似1JD9J)

楼主(2021-07-02):
网上查不到资料,冒险带电测电压时表笔滑碰将23脚短路,未上电时测得2脚直通12VVCC,3脚不为地,现在3脚对地了,但是12V还未短路。淘某宝也查不到这种型号卖。
芯片

网友:
这应该是块DC-DC的降压芯片,就是不知道引脚定义和代换型号

网友:
大概跑了下线路,12v输入(2脚),5V(3脚)输出,5V输出跟着又有1117降成3.3V,我不小心碰短路了2、3脚,就意味着5V变成了12V

网友:
跑了下线路,引脚定义跟电源管理芯片SX2103一样,不知道能直接代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