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筒故障]
7P音频通病……

楼主(2021-07-02):
7P音频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挺多的,

网友:
可以的,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我查了半天

网友A:
没断线也要飞线吧,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断线也要飞线吧,不然容易返修

断了飞线,不断直接换音频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了飞线,不断直接换音频不会返修……

飞线无后顾之忧

网友:
错了,看错了,音频而已,不用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