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P24JPVSH是安全芯片吗?

楼主(2021-07-02):
DELL OptiPlex 7010MT 主板PCIE接口边上的一个芯片P24JPVSH,查了全论坛都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芯片,我看了点位与图纸,发现应该是挂在LPC总线接口下的LPM/LCM安全芯片,但是引脚具体功能就不清楚了,不知哪个高手能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芯片就说了是TPM芯片,i就是一种安全芯片:可信平台模块(英语:Trusted Platform Module,缩写:TPM)是一项安全密码处理器(英语:Secure cryptoprocessor)的国际标准,旨在使用设备中集成的专用微控制器(安全硬件)处理设备中的加密密钥。TPM的技术规范(英语:Specification (technical standard))由称为可信计算组织(英语:Trusted Computing Group)(TCG)的资讯业联合体编写。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已于2009年将规范标准化为ISO/IEC 11889。目前有好几个芯片厂家生产相关的芯片,win11还要求必须有这个模块才能够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就说了是TPM芯片,i就是一种安全芯片:可信平台模块(英语:Trusted Platform Module,缩写:TPM)是一 ...

感谢回复指点!此芯片可去掉吗?具体的引脚功能工作原理能说一下不?

网友B:
可以去掉,不是特殊需求,一般用户用不上,如果维修人,可在此接口插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掉,不是特殊需求,一般用户用不上,如果维修人,可在此接口插诊断卡

哦,非常感谢!

网友C:
ST33ZP24AR28PVSP 丝印 P24JPVSP
这个是带 LPC 接口的 TPM 芯片,1.2 的,可以参考意法半导体的同系列 IC 的 datasheet。不过,除非对于 TPM 了解得很清楚,看了 datasheet 也没啥用处。这种加密的芯片,往往省略了许多细节——有时候连时序什么的都故意写错,防止被逆向工程了。。。当年华东师大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辅导老师就曾经给一个 PLC 厂商发邮件告知手册里一个擦除模式的时序图错了——结果人家客客气气回复说知道了,请他不要再扩散了。。。

ST33TPM12LPC - en.DM00037936.pdf

网友(点评):
我们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可以解决提问题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33ZP24AR28PVSP 丝印 P24JPVSP
这个是带 LPC 接口的 TPM 芯片,1.2 的,可以参考意法半导体的同系列 IC  ...

高手!解释到位。提供的数据手册非常好,收藏了!

网友:
发个中文版的数据手册出来,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