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有待机不触发等关机自动触发开机

楼主(2021-07-02):
今天老板拿回来一台机子 联想G50-70M机器15.6寸

说是开不了机,叫我赶紧修,很急的机器
拿来先上电测试大电流?不是吧,先把电池拆掉试试【我就吃过一次亏电池坏拆掉就不会了】继续上电测试还真是电池坏了,大电流
好吧重新插电回去待机出来了0.02有电压说明待机正常按开光没反应,赶紧拆机
拆机打阻值测量都正常。外接一个电源线测试待机电压都出来了不触发?先三板斧再说,放电没用好吧,刷BIOS,可以了,美滋滋的可以开机了就要装起来时候问题来了
掉电?内存拔掉不掉电了。看到这问题不多说,

按照以前维修的经验直接找PQ302【4483A】二级的隔离先接根线4脚拉低再看看,拉低后确实不会掉电了,还真是这个问题,看来是通病?【很多人看到这问题很多人会误判成CPU坏或者显卡亦或是BIOS】其实不是,因为这个隔离管子4脚会立马提升电压到19V,必须拉低【换掉最好跟4407A通用的管子】拉低测试开机不会掉直接亮机,装起来测试进系统,关机结果问题又来了。卧槽你大爷什么破机子。关机后一秒自动重启继续进系统再关机还是一样反复的重启,好吧RTC又有问题真特么的心累!重新拆机,打开图纸找RTC电路从电池开始找RTCVCC一路的+3VL,找到PD703跟704,704正常两端3.3
唯独703不正常一端3.3一端为0V,
直接拖一根线过去。这次学聪明了先不装起来测试,进系统再关机结果不会再自动唤醒了,循环测试了好几次都正常,装起来叫老板拿走。

i3四代机器板载CPU黑胶的。显卡型号N15V-GM-S-A2 系统显示820M

 会员394631300鑫豆2025-3-2 15:30
 会员821162300鑫豆2024-11-16 09:21
 会员881870300鑫豆2024-4-5 15:27
 会员1422362300鑫豆2024-2-25 13:50
 会员11572772元2023-5-15 10:45

网友:
学习一下,积累经验,有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提个醒 今后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我有一台Acer一体机也是关不了机,刷过BIOS,摘过网卡芯片都没用,和RTC也有关,学习了。

网友B:
哪有壞那麼多地方 ,要我肯定加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壞那麼多地方 ,要我肯定加錢

什么样的机子坏的成都无奇不有,只不过你没碰到而已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提个醒 今后遇到少走弯路

主要这机器吃过一次亏

网友:
学习,以后有用

网友:
故障为
大短-电池坏,
不触发-BIOS坏,
开机掉电-隔离管坏,
关机自动重启-rtc电路坏。

网友:
能说说为什么rtc电路损坏会导致电脑自动开机吗?

支持 反对

网友:
高手,我最近都是换主板。一测试主板坏!!!换主板

网友:
牛逼。。机器也修的多

网友:
维修很认真,厉害

网友:
小白路过 学习一下大捞经验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换过南桥拆网卡刷BIOS都没有解决

网友:
楼主666666,发的都是精华

网友(2021-08-03):
楼主是实战型维修大佬,解决问题一目了然不走弯路。

网友:
讲的很细很好,望多多分享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台G50-70 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 学学经验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1-09-24):
好手艺都是练家子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一下,累积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高明

网友(2023-07-30):
正好需要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