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联想H81H3-LM V1.0不跑码

楼主(2021-07-02):
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诊断卡上的复位不正常哪里问题
联想

网友:
查PG CPU供电

网友:
主查PG吧。。。。。。。。。不过看你是什么时钟出来了,有时钟PG肯定是有了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查一下桥的各个条件

网友:
CPU PG主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