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进蟑螂氧化严重导致暗屏改屏背光,

楼主(2021-07-02):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其实很简单,5条线搞定,看图片改,就拿b156xtn04.5来改。直接看图片话不多说。

下面是修改方法

这样都看不懂我也没有办法,,

网友A:
是个狠人 还可以这样改,不过led板不好固定 体积太大

网友:
尽量把LED小板剪小一点,线也不要太长。

网友:
可以弄小一点LED小板

网友:
不错,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B:
有这改的功夫和时间,我早就将这背光电路给修好了,,,,,,

网友:
是个狠人 还可以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狠人 还可以这样改,不过led板不好固定 体积太大

这个好固定放心改,放在电池后面就完事了,我改过几台了,

网友C:
买个芯片会花几个钱?话说最近2起苹果暗屏我都没修好【第一个是1465改背光,也是移花接木,40V已经有了,也飞回来了,但是屏幕还是不亮】,今天还有个1398,缺少EN,不短路,我飞线以后,54V正常产生到屏接口,但是屏幕还是不亮。把板子挂到好的机子上,也是不亮。有点蒙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这改的功夫和时间,我早就将这背光电路给修好了,,,,,,

修了,不行,芯片内部引脚断了,苹果质量真他玛好,板太硬了,切不出来铜。。又小边上又掉电阻电容,去那找这个电阻,21.1K电阻。小的眼睛看不见,反正我是对他无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了,不行,芯片内部引脚断了,苹果质量真他玛好,板太硬了,切不出来铜。。又小边上又掉电阻电容,去那找这个电阻,21.1K电阻。小的眼睛看不见,反正我是对他无语

买一本那个0201电阻回来.各种阻值都有,也不用找了,很方便,,,

网友:
你有那个功夫还不如换8550升压芯片!省事又简单又稳定

支持 反对

网友E:
说真的一点都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改的功夫和时间,我早就将这背光电路给修好了,,,,,,

确实 同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买个芯片会花几个钱?话说最近2起苹果暗屏我都没修好【第一个是1465改背光,也是移花接木,40V已经有了,也 ...

有了40V还不亮不是接口有问题就是上半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了40V还不亮不是接口有问题就是上半套的问题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真的一点都不严重

高手。。。。可惜我没时间去研究他。。一天修的本本太多了,不想太深入。。能简单搞好就简单搞好

网友:
早几百年开始这样搞了,论坛教程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本那个0201电阻回来.各种阻值都有,也不用找了,很方便,,,

专业维修这个背光掉点飞线,主要是完美

网友:
高手啊 不知道怎么固定

网友:
换升压芯片不行吗  这样改一点都不美观  而且看着也没那么严重啊  电阻电容搞料板不就OK了  芯片该买还是得买

网友:
大哥,修修板子不行吗?还觉得这样牛逼?

网友:
改过几个,感觉比换升压芯片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