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求刷BIOS的详细教程!

楼主(2021-07-02):
一直想学刷bios,无从下手,要准备什么工具都不会,求大神告知!

网友:
买 25芯片刷写器就可以了  几十元

网友:
1.拆焊工具
2.烧写芯片的编程器

闲谈:
编程器,支持25芯片就行,价格的高低决定烧写的速度,

拆焊工具
电洛铁,热风枪都行

网友:
windows下和dos都可以刷

网友:
同求刷BIOS软件和教程

网友(2021-08-13):
以前有个BIOS之家你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