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9 280x显卡竖条花屏是GPU还是显存问题?

楼主(2021-07-02):
如图开机就这样,装驱动就会黑屏,卸载就还原这样

网友:
显存。软件扫一下 一两个点报错就加焊核心 一行报错就换显存

网友:
核心空焊的多!!!!!!!!

网友:
换CPU或者显卡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显存的问题,应该不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核心坏了吧

网友:
独显问题的

网友:
先干显存,不行再干核心,一般应该会好

网友:
看花屏现象应该是现存有问题了

网友:
横纹,核心概率大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就先给显存热热身再说,毕竟显存比核心好搞

网友A:
换了芯片,已弄好了。

网友:
我有张和你差不多的,开机不转,CPU也不转

网友:
横纹显存 竖纹核心几率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芯片,已弄好了。

换的核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