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新GPU阻值只有1,但不短路

楼主(2021-07-03):
如图,新的NV GPU阻值只有1,但是没有短路,可以正常上电。
这类判断是否真的大短思路是:采用可调电源0.6V恒压模式慢慢增加电流,若电流最终恒定在2A以内,则认为不是短路。真短路电流会失控,并且异常发热。破砖引玉,欢迎大家分享私藏的方法。

网友:
现在最主流的都是这样

网友A:
你才发现吗  新款机器的 cpu  显卡 阻值几乎为0

网友B:
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有组织,都判断不出来;额

网友C:
低端显卡和中高端显卡不 一样。低端显卡一般不会这么低

网友(2021-08-02):
引用 网友C:
低端显卡和中高端显卡不 一样。低端显卡一般不会这么低

是的,没错,高端的反而不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有组织,都判断不出来;额

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才发现吗  新款机器的 cpu  显卡 阻值几乎为0

有没有判断是否大短路的好方法啊?

网友D:
显卡CPU现在都是感觉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CPU现在都是感觉修。

高值元件,马虎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