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erv2.8主板开机风扇转无显示!

楼主(2021-07-03):
七彩虹CF-G6-MX erv2.8主板开机风扇转无显示!
CPU=G1630,
在维修过程中,有二次开机显示有输出,但在进入BIOS后,保存数据时,出现死机、关机现象!
过后就再也没有亮过!
以下为测试数据!
内存供电1.6V,
ddr-vtt=0.8V,
cpu供电一组0.9V,另一组1.2V,
桥供电上管1.07V,下管0.95V,
bios刷了二个还是一样,基本各组供电都正常!
UP902(UP0109P)1脚1.6V,3脚0.8v,4脚0.8V,5678脚5V也正常!
查了一下论坛,有网友发的贴说up902的3、4脚1.2v,这个很奇怪,这个电压是去DDR3 的1脚,应该是DDR供电1.6V的一半,怎么可能是1.2V?
那位大神有修过此板的,请指点一二!
我怀疑cpu有问题,网上购了个G2030还没有到货!

网友:
G2030还要买啊。。。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最讨厌修理了,难修死了

网友A:
换掉UP902,这东西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掉UP902,这东西不稳定。

要换吗?
我测试4脚输出电压0.8V,倒是很稳定啊!
cpu还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换吗?
我测试4脚输出电压0.8V,倒是很稳定啊!
cpu还在路上!

你的电压明显拉低了,先找份点位图,把数据弄准了在修

网友:
今天cpu到了,换上G2030,涛声依旧(BIOS已经刷成在论坛下载版本),加焊了IO,且将

25Q32数据还原成原板子的版本!开机一会键盘灯闪了二次!并听到喇叭“滴”的一声,画面出现,试保存BIOS数据,重启也成功!
难道真的是cpu(G1630)坏了?
换回原来的G1630,故障重现,没有任何显示,键盘灯只闪一次,且喇叭也不叫,不管插不插内存都不叫(应该是不跑码)!
换成G2030,开机正常。
试了N次,确定G1630坏了!
且论坛上下载的固件也不行,估计不支持22纳米的cpu!
断电分别测试二个cpu,三组供电对地阻值,分别如下:
G2030
内存1.6V供电端对地:55R。开机正常电压:1.62V。
显存供电对地:3.2R。          开机正常电压:0V~0.8V动态!
核心供电:2.8R。                 开机正常电压:0.8V~0.95V动态!
-------------
G1630(坏)
内存1.6V供电端对地:55R。开机无显:1.62V不变!
核显供电对地:8.2R(变值)。          开机无显:0.9V不变!
核心供电:6.2R(变值)。                 开机无显:1.2V不变!
---------------------
内存供电:1.59V。
内存DDR_VTT(基准)0.79V,来自UP0109P的4脚!
论坛上有的帖子“七彩虹CF-G6-MX v2.8,说UP0109P的4脚正常输出1.2V”,
严重怀疑是误导,DDR3_VTT那里有1.2V? 那么DDR3的供电是不是要2.4V?
以下是亮机的图片:

网友:
学习,七彩虹感觉好难

网友:
那就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