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7-03):
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客户拿来说不开机,经检测发现无3V 5V,于是查3VL,发现只有2.9V,而且在波动,此故障修了几台,一般都是产生3VL的芯片旁边的分压电阻坏导致,于是找来一个料板,把旁边的几个分压电阻全部更换后测试3.3VL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现在的机器  还是苹果机器有利润

网友:
自然损坏???

网友:
这是通病,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