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 8p无限重启代码i2c2

楼主(2021-07-03):
原本是后摄像头坏了换一个后摄像头 顺便清理了一下听筒网 然后当天反复报i2c2不定时反复重启不开机 查代码i2c2 换了前置排线也没用 但是拔掉前置排线就正常

网友A:
显微镜看一下前置座子I2C五个脚有没有问题,或者重新焊一下。也有可能感光感距损坏引起的。

网友:
铃声放大ic

网友B:
拔掉前置排线正常 这个还用求助么.... 目标已经很明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前置排线正常 这个还用求助么.... 目标已经很明确了

关键在于他反复重启会有一个时间是1970-1-1这个错误报告  一脸懵逼 然后沙漏分析所有报告都是电池或者cpu虚焊引起的 这我就更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看一下前置座子I2C五个脚有没有问题,或者重新焊一下。也有可能感光感距损坏引起的。

交给本地同行看一下了 我这设备不齐全

网友:
基本上这问题要把主板放到另一个确认没问题的外壳 确保外设完全没问题再说

网友:
很可能是主板前摄排线座子里面有胶堵了导致有脚位接触不良或者没接触 用显微镜看一下

网友:
屏幕坏,换屏解决或者把感光电感拆了解决

网友:
修好了 换了个好一点的排线另外修了一下座子

网友(2021-08-09):
昨天手机再次无故反复,这次发现装排线不把机器合起来放一晚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