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9305w代换有谁知道吗

楼主(2021-07-03):
up9305w坏了,从来没见过这个,有谁知道有什么可以代换吗

网友:
这相当于 rt8120a。 你可以试着注意 3 . pin

网友:
为什么我能找到、网上一大堆

网友A:
用8120d和8120a代换试过,都不行

网友B(2021-09-05):
引用 网友A:
用8120d和8120a代换试过,都不行

A跟D都可以换,不行的原因是UP9305W的3脚OCS一般通过一个40K电阻接地。而RT8120A或者D的3脚都是直接接地。因此如果用8120A代换,必须吧原焊位的第三脚相连的40K接地电阻拆掉,然后导线直连。如果用D代换,还得再上面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下6脚反馈电阻的阻值,不然会引起电压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跟D都可以换,不行的原因是UP9305W的3脚OCS一般通过一个40K电阻接地。而RT8120A或者D的3脚都是直接接地 ...

噢噢,感谢,感谢

网友:
这个好买吧,我上周才换了一个,某宝2块钱一颗

网友(2021-12-27):
可以用UP1529Q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