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SI MS-16R1板号MS-16R11蓝屏求助 附上BIOS

楼主(2021-07-03):
MSI MS-16R1板号MS-16R11蓝屏,
1: 裸板测试,换过内存
2: PE和系统都蓝屏,蓝屏代码不是每次都一样
3: 测各电感的电压和阻值正常
4: 刷BIOS涛声依旧大家觉得是南桥的问题?还是CPU?
求高人给出出主意

附上原厂BIOS ms-16r11 GF63 8RC-005CN GTX 1050

网友:
更换内存试试 若故障还是一样 大概率cpu问题

网友:
集显试试,然后cpu

网友:
感觉像cpu啊  排除下内存显卡 吧

网友:
CPU干起来

网友:
大概CPU挂了吧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进不去pe的,90%是cpu坏

网友:
可以试一下修改硬盘模式,改为兼容模式看看,

网友:
不用挣扎了,换CPU修好的概率高达99.9999999999999999%

网友:
不用挣扎了,换CPU修好的概率高达99.99%

网友:
cpu显卡挂了

网友:
cpu核显挂了

网友:
这种遇到过 是cpu

网友:
这个故障肯定是CPU了,毫无疑问,但是可以在bios里关闭部分功能试下

网友:
BIOS不对也会出现蓝屏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CPU挂了!

网友:
蓝屏的问题难修,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事定证明垂死挣扎是没用滴,直接干U

网友:
感觉u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亮机的换cpu有点坑啊

网友:
应该是U问题,楼主修好了说下哈

网友:
楼主有MS-16R1的图纸么?有的话分享一份,谢谢!

网友:
测下CPU供电波形吧

网友:
此机型和神州雷神911类似,一般进不了系统蓝屏直接换CPU就行了!不用考虑显卡和南桥

网友:
基本就是CPU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见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