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SR650-A

楼主(2021-07-03):
新手求助:这个电源是不是要加负载才有电压输出。
不知道输出是哪几个针脚,但是后级有测得12V,3.3测不出。

网友:
这个得需要查图纸才晓得了吗

网友A:
楼主要先搞明白如何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先搞明白如何启动?...................

不懂原理,学习中

网友B:
自己随便接一个12V风扇,不久知道,是不是加负载,启动了啊

网友C:
先找到启动脚 ,,。。。

网友:
后级有12伏  不用加负债   只要按启动开关就有电输出

网友D:
电源原件太密修起来费劲

网友E:
外壳上没标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壳上没标注吗?

有标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原件太密修起来费劲

就是不懂原理,测又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找到启动脚 ,,。。。

后级,测出两路电压了,输出针脚还是没搞明白,给客户上机测试OK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随便接一个12V风扇,不久知道,是不是加负载,启动了啊

关键不知道输出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