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e6500的问题

楼主(2021-07-03):
e6500在主板上可以点亮,但是一直卡在wwindows徽标不停的转圈,进不去系统了,有没有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为什么非要认为是CPU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再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CPU也会出问题啊,晕

网友:
一般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根据经验很可能和硬盘有关系,先去掉硬盘看看能不能进PE,如何能进PE就换硬盘,硬盘坏

网友:
装win732位,好多G41不支持单面4G和64位win7

网友:
可以进安全模式吗?

网友:
进不去安全模式

网友:
主板没问题,其它cPu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我有个775cpu也是这样子,能点亮,但装不了系统。仔细看cpu底部的电容有个裂开,就当亮机u测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