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sata硬盘检测修复坏道

楼主(2021-07-03):
sata硬盘检测修复坏道,MHDD只支持IDE数据线连接硬盘,不支持SATA数据线连接硬盘检测有支持sata硬盘检测修复坏道好用的软件吗?在线等
硬盘

网友:
MHDD你确定只能用IDE线,

网友:
设置为IDE模式就可以识别得到了。

网友:
统一回复有不需要改IDE模式的吗

网友:
看回复也能学到很多。

网友:
MHDD是可以支持SATA硬盘的。它的修复并非任何坏道都能修复。

网友:
现在新主板连IDE模式都没了

网友:
可以上老主板试试

网友:
就现在硬盘这价格还有必要修复吗呜呜呜

网友:
bios里sata就是ide模式DOS里面的MHDD检测不到硬盘报错,本人亲测失败了

网友:
不是都能识别吗

网友:
sata接口硬盘也可以的

网友:
mhdd谁说只能支持ide硬盘呢 。。sata硬盘一样检查

网友:
是不是主板太新了,建议用G41、G31这样的ICH7南桥的主板,这种主板的SATA只能按IDE走,不能开AHCI,对于老程序兼容得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设置成IDE模式,SATA数据线也是可以用MHDD测试的

网友:
统一回复已解决MHDD版本太低了

网友(2021-08-05):
首先,MHDD是不能真正的修复或者屏蔽物理坏道的,MHDD支持IDE模式下的SATA硬盘。你也可以进PE,用Victoria和HDDTUNE试试检测坏道。

网友:
不行的话就进PE检测,也方便

网友(2021-09-23):
MHDD是可以支持SATA的